楼主(2019-01-02):
有一种编码器,像直尺,几米长都有,上面有刻度,能让电机时时读取位置信息,我以前见过,忘记名字了,请问叫什么?

网友A:
拍个照看看唄

网友B:
光栅尺,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工控交流,有事好商量;QQ:935664782

楼主:
电机要在几米长的轨道上走来走去,电机旁边铺设一条直尺也有几米长,有刻度的,

网友C:
光栅尺,磁栅尺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主要看应用环境和精度要求。
磁栅尺能用在有水有油的恶劣环境,光栅尺安装环境要求高一些。
常用的输出是A,B相的,配合高数计数器,能自动识别正反转。

网友D:
线性传感器,但是好像没那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