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控同行,新年快乐,吉祥如意。配电的问题

楼主(2019-01-02):
我公司配电输送不合理。从开关柜出来。每条线选用的断路保护容量不一,短路引发总电柜跳闸,需要改善。
从主电柜出来6个空气开关,容量63——100A,下级选用225A(四条流水线),100A(分线体),64A,32A(配件房),
需要怎么改善,各级需要什么功能开关,请指教。谢谢大佬,
祝新年如愿,心想事成

网友A:
没听明白你说的呢?

网友B:
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C:
控制柜没有设计好

网友D:
设计不合理

网友E:
不知道具体的负荷量怎么选?

网友F:
总负荷多少?分级有多少个?

网友G:
你好!
问一下你的变压器容量是多大的,有几个主受柜,单个主受柜有多大容量,
四条流水线的总容量有多少,单条流水线的容量有多大,(分线体容量有多大),(配件房容量有多大),根据这下数据来计算开关的容量。
根据从上到下,从大到小来选开关。

网友H:
你就是想说越级保护跳闸的问题吧

网友I:
把四條流水線225A總斷路器廢掉,分別給

网友J:
7楼说的对啊,你选空开,首先要确认设备的用电量,听你这个意思是变压器的容量够了,那么就要确定每一级需要的开关容量问题,你自己要先做个调研,看看用这几个空开是否可以达到要求,如果达不到要求,还需要重新购置空开,而且不能只考虑空气开关,还要考虑线路的容量 GOOD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