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使用质量讨论

楼主(2019-01-02):
我们公司使用的施耐德接触器约1年,有个问题,吸合后断电会慢慢释放,导致位置冲过头,是不是接触器衔铁的退磁差了,还有施耐德接触器中国生产地有几个

网友A:
一般衔铁接触面有污垢会延时释放,
你说的慢慢释放没遇见过。

楼主:
给接触器线圈的电没有了,有约1-2秒后释放

网友B:
买的假货吧?之前用过继电器也一样,继电器灯亮线圈得电,常开闭合,灯灭线圈不得电,但常开仍闭合。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C:
多半是衔铁机构磨损导致摩擦力增大。磁化的话基本是不太可能,因为磁芯材料都是用的是软铁。

网友D:
高仿重灾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施耐德继电器,接触器,开关等假冒的太多了。
把磁铁接触面清理一下,看看是否有油污了。

网友F:
这个问题是接触器的衔铁有杂物,拆下衔铁,用砂纸打磨一下接面就会好的

网友G:
直接换新的,不能纠结

网友H:
衔铁表面的防锈油碰上灰尘,使用一段时间后慢慢变成油泥,有一定的粘性,造成接触器延时释放,这是接触器的常见故障之一,拆出来把油泥擦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