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ART200 AO02输出模块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9-01-02):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自己学写PLC程序,现将一个SR20和一个AQ02组合,写了一个测试程序,从电脑编程软件监控如果改变输出设定值,则转换后的有输出电压,可是去模块测量0M和0的端子没有输出电压,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并且我AQ2模块里面的通道的电压电流选择已经选择为电压

楼主:
上面的程序是我检测不到电压就改为电流实验,4~20MA输出,可是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A:
是不是用PID控制来写的? 有没有格式转换看? 硬件连接有没有接对?

网友B:
你的输出模拟量地址是多少 直接写一个值输出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楼主:
不是用PID写的,只是直接设定一个输出的值,而且就是输出模块的地址AQ16

楼主: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的,接24v ,然后下载程序后AQ0和AQ1的指示灯常亮的

网友C:
模拟量输出地址是AQW。

网友D:
应该是AQW16

楼主:
我改为AQW16也是不行啊

网友B:
不会硬件接的有问题吧 你的模拟输出模块有没有供电

网友E:
1.确认输出地址
2.DA转换模块

网友F:
这是你自己写的转换块把,

网友F:
你自己写的块有问题,或者地址错了

网友G:
AQW16值不对,值为27648时才输出10V,小于5500时没有输出,你的值为7,当然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H:
是否程序块有问题?

楼主:
我弄错了,应该数字量填27648,上下倒过来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