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电气名词求助

楼主(2019-01-02):
我公司是搞非标机械的,好多名词我都不懂啊!求大神们科普下,比如:跳步距离,Z轴‘’安全位‘’,Z轴定位是干嘛?等
或者说有什么方式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以前没接触过的名词? 我现在手上有好多现成的程序,很多名词不懂,看着也就特别费力,毕竟不知道啦名词代表的是什么动作 汗

网友A:
楼主的疑点,并不是电气名词的问题,而且你们的机台各部位的名称。例如,你讲的‘Z’这个名称,这是机械名词,就是三维空间的垂直轴。建议你要先弄清楚机台各个部位的机械名词,电气名称都是配合使用的。
部位问题确实是有,更多的是他们那些对动作的名称定义 头疼啊
下载积分:+3(hulojui) 真诚感谢!

网友B:
写程序的人自己编的备注吧,如果你们公司没有严格的程序编写规格,一般大家都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问题是 他们有约定俗成的习惯 整个公司都这样 一个一个问我感觉太尴尬了 汗
下载积分:+3(hulojui) 真诚感谢!

网友C:
1楼正解。
下载积分:+1(huloju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