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2):
今天有一个客户的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显示的报警也很奇怪

象是SA,也象5A,或者SR,SA

查了一下PDF手册报错,并没有提到这个功能(也可能是手册版本老了)

仔细观察,我发现他把SC和S1 S2之间的短接线拆掉了。估计是误把SC当SD用了。

这是安全停止功能用的,不能拆

出厂的时候是这样:

现场重新接线后,变频就正常了。

这个案例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分享一下。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2019-04-17):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B:
    手册上有这个报警的SA

网友C:
    感谢站长案例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既然这个必须要短接,那为什么不在内部直接短接,还把端子做在外面呢

网友E:
    这个设计好像给一些设备   具有安全继电器用的,更加的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