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请教

楼主(2019-01-03):
欧姆龙D40A-1C5这款开关可以单独使用吗?? 问了客服说必须买控制器,有用过的大神说说看看。 单独拿来用当普通传感器可以否

网友A:
不可以单独用 没有控制器用不了
当常开常闭点来用也不行吗

网友B:
不行 必须配套

网友C:
*2. Turns ON when the actuator is approaching. The G3R series of the SSR can be driven at an auxiliary output of 10 mA. Contact your OMRON representative for details.
手冊上寫的。你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