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边有个位移传感器,需要10V的电源供电,可以用5U的模拟量输出供电吗

楼主(2019-01-03):
想读取位移传感器的位置,传感器有模拟量输出,需要10V电源供电,可以用5U的的模拟量输出端口供电吗

网友A:
模拟量输出的外部负载阻值在2K-1M之间,也就是说电流最大只有5MA

网友B:
10v工作电源的电子尺,可以用三菱的fx系列da模拟量输出模块提供电源。

网友C:
买个12v的电源调下电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买个10V电压的电源模块

网友E:
建议用信号隔离变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