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本人在工控人家园下载了MT-developer(英文版),很容易的就安装成功。但是打开软件确弹出丢失文件sscpdr6.dll的窗口。重装过系统,也换过电脑

楼主:
刚刚在百度上找的一个方法

楼主(2019-04-25):
  之前一个多星期被MT Developer的安装弄得很想死。今天好不容易解决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解决方法!

    我遇到的问题是:每次在安装的时候都没有提示任何错误,可在用的时候却发现除了system setting以外,别的什么都不能用。一点击mechanical system editor,program editor等其他按钮时窗口要么没反应,要么就自动把程序关闭了。为此我打过三菱的技术支持,他们给的解决方案是:系统环境被我改变了,换台电脑或者重装系统吧!买不起新的,我只好乖乖地重装了一下系统~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只好上网寻求网友的帮助~虽然没有一个帖子完整地解决我的问题,但有一位的解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还是要隔空谢谢他!

    我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是因为程序找不到动态链接库。要验证你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和我一样,那么从开始程序里打开mechanicalsystem editor或者其他你不能正常运行的功能。如果弹出对话框说:“找不到xxx.dll”,那么你遇到的问题跟我应该是一样的。注意:千万不要打开了程序再点击mechanicalsystem editor,这样你并不能知道你的程序找不到那个动态链接库。确认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开始解决问题了!

    以mechanical system editor为例:1. 从开始程序点击mechanical system editor,记录下找不到的dll文件名。2. 打开mechanical system editor.exe所在的安装文件夹(右击图标,在属性里可以找到安装地址)。3.使用Windows的搜索功能搜索之前记录的dll文件。4.找到之后,把这个dll文件拷贝到mechanicalsystem editor.exe所在的安装文件夹就OK了!接着,重复1-4直到不再显示“找不到xxx.dll”,这个时候就应该可以正常显示了!检查一下其他功能,看还有没有不能使用的。我个人的话,搞定mechanical system editor就全部搞定了~

    就是这样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Good luck to you~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A:
    类似的问题,在搞松下旧版的PLC软件遇到,就是没找到.dll,有一台笔记本能使用这个软件。然后就去安装路径拷贝了一个dll粘贴到报错的电脑的安装路径。然后再次打开就正常了。

网友B:
    感谢分享经验!
    多学多用!

楼主(2019-06-22):
    最近才发现最新版本的MT developer2兼容有老版本硬件,只是个别需要特殊激活,引用论坛里的一个评论
    并非是OS的问题,是你软件里面没有将Q170MCPU-S1加载到软件里面去!
    加载方法:打开软件,点击新建,选择QCPU系列;点击型号后,出现下拉菜单,此时同时按Ctrl+Alt+Shift+F键,
    这样就可以将Q170MCPU-S1加载进去了。然后就可以打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