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有台压铸机要改造加机械手,想利用原来的plc,增加动作修改后却无法编译,只好另外加一台。实在想不明白,发出来请各位大大签别一下,让我也提升提升
附件: Dvp00099.rar (7 K) 下载次数:57

网友A:
不能编译应该会有输出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编译应该会有输出说明吧。

显示set50或者setm100或其他,最后显示rst s10,说地址错误

网友B:
给你改好了,报错的意思是rst M50应该放在set m10的后面
因为S10是步进继电器,你位置放错了
附件: Dvp00099.rar (7 K) 下载次数:54
  • 下载积分:+1(wuyido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385385) 真诚感谢!

网友B:
    上面好像说错了,反正就是提示的那一行,M中间继电器和S步进继电器的位置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好了,报错的意思是rst M50应该放在set m10的后面
    因为S10是步进继电器,你位置放错了

    谢谢,试过了,成了,受益非浅
    再次感谢,无意之间竟然编到新招式,以后就这样编好再变址移一下位置,再也不怕别人乱动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