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请问师傅们,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机时在停止后不加抱闸的情况下怎么长时间保持制动状态?我调了P10.P11,P12这些参数也就是停止P11的时间,过了设定P11的时间后,制动就没有了。

网友A:
最好是加刹车,如果是短时间的制动,可以给一个大力矩,不给速度,就可以刹住的,但是这是我之前用三菱800的变频器,而且用的是矢量控制用的方法

网友A:
长时间利用变频器本身来制动,没有用过,不知道大力矩状态下会不会对变频器或者电机造成什么损伤

网友B:
最好用抱闸电机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没有大力矩。需要一点点力就行控制电机不要动就行。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利用变频器本身来制动,没有用过,不知道大力矩状态下会不会对变频器或者电机造成什么损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没有大力矩。需要一点点力就行控制电机不要动就行。

不谢,GOOD LUCKY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C(2019-02-15):
需要使用外部机械刹车!

网友D:
机械刹车或者电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