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5升级QD77需要的软件电缆

楼主(2019-01-03):
AD75升级Q系列QD77:
AD75的软件GX Configurator -AP和通讯电缆,那位有;
那位有做过高手帮忙(有偿),
QQ:83981187

网友A:
这已经不是电缆软件的问题了。
还有QD77MS不需要单独的软件,已经集成在GX-Works2中了,连接到CPU就可以写入参数了。

网友B:
你是怎么升级的?A系列的CPU带QD77么?没这么做过啊,之前做L系列的简单运动控制,所有软件全部集成到了Works2上,你只需要通讯上PLC就可以在Works2上进行更改设置了,不知道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