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3):
三菱FX3U加RS485ADP-MB,读取一路台达温控表温度、写入设定值的程序样例
附件: DELTA_IA-TC_DTK_OM_SC_20180817.pdf (1961 K) 下载次数:731
附件: MODBUS.zip (180 K) 下载次数:635
  •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suy520)
  • 下载积分:+1(smtplc) 热心助人!

楼主:
    FX3U加RS422 BD然后加485ADP-MB模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模块?
    如果用fx3u-385BD和fx3u-485ADP,
    就RS指令。
    模块是FX3U-485ADP-MB,用modbus协议 RTU

网友B:
    好像是485DB才能用modbus ,485ADP不支持modbus

网友C:
    问问站长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D:
    最後再加上這行[SET M950]試試看
    其實現在ADPRW 這指令可以一次全部執行,不必在用M8029輸出在觸發下一行
    我都直接用M8000直接輸出ADPRW
    以上兩種方式可以嘗試看看
    或改成下圖娜方式也可以

网友D:
    以你的配置方式,Modbus通訊應該是CH2不是CH1所以M8411後面的設定要改為CH2的參數不是CH1

网友E:
    说明书
    附件: FX3U MODBUS通信篇.pdf (3887 K) 下载次数:298
  • 下载积分:+1(suy520)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你的配置方式,Modbus通訊應該是CH2不是CH1所以M8411後面的設定要改為CH2的參數不是CH1

    fx3u-385BD也算一个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FX3U通信设定必须用M8411驱动,422BD占一个通道,485ADO-MB用通道二,搞定!谢谢大家
  •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搞定的源程序求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x3u-385BD也算一个通道??

    是的,那也算一個通道,除非是裝了[FX3u-CNV-BD]
    這塊是轉接板就不算是通道

网友F:
    发一个我之前写的程序,里面有FX3U用485BD板和3个台达温控器通讯有注解。用RS指令 modbus ascii 方式通讯,供参考一下
    附件: 三菱PLC与台达温控器通讯.zip (200 K) 下载次数:403
  • 下载积分:+3(li05100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suy520)
  • 下载积分:+1(smtplc) 好贴好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发一个我之前写的程序,里面有FX3U用485BD板和3个台达温控器通讯有注解。用RS指令 modbus ascii 方式通讯,供参考一下

注释很全面,感谢分享了

网友H:
不能解压,文件错误。
引用 网友F:
发一个我之前写的程序,里面有FX3U用485BD板和3个台达温控器通讯有注解。用RS指令 modbus ascii 方式通讯,供参考一下

网友I(2022-05-22):
学习一下,顺便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