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2SA2下载问题

楼主(2019-01-03):
描述:感觉这个功能一点用都没有
描述:不知道这段程序会不会影响
新的台达DVP-12SA2下载总遇到,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没问题,可是第二次以后就下载不了 一直连接不上。有时候连上时靠运气。一直想找规律还没找到。新的台达DVP-12SA2搞了五六台都是一样,

网友A:
和软件版本有关系,用4.0以前的版本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你把COM1-RS232 COM2-RS485通信協議都改了當然不能通了
这个没影响,我拨到Stop状态就不会对COM口有所改变

网友C:
是不是改了站号和通讯协议。
第一次都是默认的 第二次需要更改站号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找到问题了 ,新的PLC第一次用的时候,可以直接下载程序,第二次以后需要更改站号,比如第一次默认站号是1,第二次用2就好。我也不知道啥原因,今天试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有五六次了 所以今天好好试了一下。

网友D:
看一下特殊寄存器D1121这个里面是设置站号的
下载积分:+2(蓝梦益) 谢谢 ,是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