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4):
我在电脑上安装的数据库是MYSQL5.7.15,这是在手册上注明已经确定功能的版本。然后我用那个模块设置工具始终不能打开数据库的表,然后我怀疑是数据库这边的设置问题,然后我使用LABVIEW发现可以正常访问,所以我怀疑是模块设置工具不正常。但是这个模块设置工具除了端口号5112,然后数据名和OBDC那边设置一致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另外我试过用另外一台电脑装数据库的驱动用模块设置工具去打开我原本电脑上的数据库,可以抓到数据包但是还是打不开

网友A:
这个问题会的人不多啊

你安装MYSQL的时候,有没有设置端口号。有没设置权限允许对外开放。
然后就是用户名,密码。
端口号3306肯定设置的,权限的话全部开放了,并且我用管理员账号root也试过也不行,会不会是我的设置工具不支持这个数据库造成的?我的设置工具时试用版本

网友B:
确定支持MYSQL?以前只支持微软和甲骨文的数据库
最新的手册上说支持64位版的5.7.10或者5.7.15,但是我的设置工具是试用版本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C:
64位?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是MYSQL

楼主:
搞错了,我是用的RJ71MES96模块测试的。

网友C:
这是哪本手册能发一下吗,我一开始就是装的32位的驱动因为我的laview是32位的如果用64位的会提示出错

楼主(2019-04-17):
问题已解决,后来我本想用SQL2008安装测试一下,结果测试成功了。然后我又想起之前的MYSQL,试了一下居然也能打开了不知道安装SQL2008的时候发生了啥。。不过我测试的模块不支持MYSQL,设置工具能打开对应的设置也写不到模块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