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请问三菱哪个键能解除直接插入编辑

楼主(2019-01-04):
有时三菱编辑会遍直接插入怎解除

网友A:
Insert键切换插入/改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
我给你说下我的方法,
第一种,改设置中的颜色, 把 改写 和 插入 颜色给改区别大的, 这样按了改写或者插入一眼就看到了, '
或者看软件左下角的状态栏 是 改写还是插入 '

网友C:
插入时 你点的位置是紫色
覆盖时 你点的位置是蓝色
颜色相近
不容易区分只能看底下的状态栏
或自个在修改他颜色

网友D:
Insert键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