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用一个反向器+定时器导通中继M1,然后用中继M1导通Y0  但是Y0和M1一直导通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原因是程序写的不对
具体要上图

楼主:
前面 比较没有导通

后面用M85导通Y0

结果是M85一直是通的

网友B:
这个是取反标志么?
那你前面的条件只要不导致,M85就会输出,很正常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前面都没通这个取反器怎么工作的啊?而且在前面通的情况下 这个M85也还是一直通没有变化
不知道怎么写 有大神帮帮忙啊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C:
话说这是什么PLC,

楼主:
丰炜的,仿三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前面都没通这个取反器怎么工作的啊?而且在前面通的情况下 这个M85也还是一直通没有变化
不知道怎么写 有大神帮帮忙啊

前面没有导通,一取反,就通了

网友E:
M85一直是通了

网友F:
还是M85有两个地方使用了,导致M85持续输出

楼主:
只有一个地方用M85,想将Y0的状态取反10秒有没有其他方法,这种Y0一上电就是导通的

网友G:
你是不是程序里面有双输出了,不然没有接通怎么会有输出?

楼主:
没有的,这个反相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前面条件没有接通,后面加了个反相就应该是接通,没毛病啊

楼主:
是对的,我理解错了

网友I:
使用了取反后,取反指令前面任何一个没有导通就会有输出。

网友I(2019-03-01):
取反后M85前面的条件只要有一个没通,M85就是通的,前面条件全部接通M85没有输出。

网友I:
如果你是需要比较指令不通后面T266通再输出M85的话需要把T266放到取反指令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