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5):
设备上用的是2N的1PG,已经停产了,3U的1PG能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A:
FX3U的模块,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替换,都升级了功能。

网友B:
二手的有

网友C:
程序和接线一模一样的,应该可以直接换。

网友D:
可以直接替换,程序也不用改。2N的是100K,3U的是200K。2N只支持FROM-TO,3U的支持FROM-TO,也支持U0\G0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替换,程序也不用改。2N的是100K,3U的是200K。2N只支持FROM-TO,3U的支持FROM-TO,也支持U0\G0指令

谢谢,我查了资料对比过,前面的的29个缓冲存储器定义一样的,只是识别码不一样,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E:
我们都 是用士林AX1N-1PG代替。因为三菱停产了。

网友F:
替代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增加了一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