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SMART200 电脑监控和触摸屏冲突

楼主(2019-01-06):
大家好,我现在做了一个程序下载到PLC,然后通过交换机跟触摸屏通讯,电脑也接在交换机上面,我想在电脑上面通过SMART的编程软件2.3版本的监控PLC的运行情况,可是打开软件查找PLC时出现IP失效的问题,不能通过编程软件监控。只要断开触摸屏,然后重新打开编程软件可以通讯,IP都不冲突,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触摸屏和电脑的ip地址分别是多少

网友B:
用了什么品牌的触摸屏,直接找售后就解决了 就是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网友C: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就是这,占用的smart200的PG资源,我第一次这样用的时候把我害死了。西门子的和威纶的屏都没问题。

网友D:
台达触摸屏好像也是这样的,连了PLC,电脑上就不能监控。

网友E:
更新MCG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