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6):
平时很少接触欧姆龙的PLC,现在有一个CPM2AH的20点PLC需要读里面的PLC程序,请问:电脑是通过232连接的PLC右边那个232口吗?连接电缆怎样接线?软件是用CXONE v4.40吗?谢谢!

网友A:
1、推荐使用编程专用端口,编程线型号CQM1-CIF02
2、CXONE v4.40可以用

网友B:
两个口都可以监控和读写程序。一个欧姆龙专用接口,一个是232串口。

楼主:
谢谢!已经连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口都可以监控和读写程序。一个欧姆龙专用接口,一个是232串口。

两个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的Cpm2连接正常,上传程序也正常,但不能在线编译

网友D:
停产的老PLC,没有研究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