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6):
我是CPIH+CP1W-EXT01+NC413,那个CjIW-ter01有什么用?不装上去行不行?

网友A:
引用楼主sanma于2019-01-06 15:22发表的 OMRON的CjIW-ter01端板有什么作用? :
我是CPIH+CP1W-EXT01+NC413,那个CjIW-ter01有什么用?不装上去行不行?

用来告诉系统,模块已经结束,后续没有模块了。

不装上去CPU将会报80CE/0E0E错误,即没有结束的模块。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如果我还要再扩展一个CP1W-40EDT那该怎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