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求教

楼主(2019-01-07):
如图,西门子S7_300程序中FC模块,自己感觉这两个TIMER1和TIMER3的接口和类型没有毛病啊,可是就是红色的,求大神帮助看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定时器重启一行,
刚刚试了,放在第一行都没用

网友B:
时间值不能当成计时器使用

网友C:
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对,应该是Timer类型
上面没有TIMER
只有TIME和S5TIME

网友C:
有的!在数据类选项底下

网友D:
改成timer就可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