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我发现三菱变频器比欧姆龙变频器便宜不少啊。哪个更耐用呢

网友A:
三菱的见到用的很多,欧姆龙变频器是一台都没见过用的,也许是我见识少了
欧姆龙用的确实少,所以坏的少。三菱用的多所以坏的也多

网友B:
我们用过一段时间三菱E700系列变频器,质量不错,所有随设备安装出去的变频器最多的有6.7年了吧,没有一个客户说变频器出故障的.
我遇到的也都是三菱的多,欧姆龙也有。现在准备二选一。想问问大家哪个耐用点。把蛋疼的艾默生换掉。售后一塌糊涂

网友C:
三菱变频器官方说法寿命15年,但往往客户使用寿命都在这个之上。前提是环境,温度,适度等外界条件都合适。
还是考虑三菱吧

网友D:
都差不多,电子产品碰运气

网友E:
三菱变频器比較耐用
应该差不多吧,三菱的市场比较大

网友F:
伺服与变频器 欧姆龙都不强
只是推广的不够

网友G:
用三菱的比较好点
是的,三菱的用的多

网友A:
欧姆龙做变频器真不是强项,伺服也是。
普通用用还行,也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