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关于网口的问题

楼主(2019-01-07):
MELSOFT连接设备
SLMP连接设备
UDP连接设备
Active连接设备
Unpassive连接设备
FULLpassive连接设备
MODBUS/TCP连接设备
我想问下这些设备具体指哪些东西,可以举个例子或简单说明具体做什么的

网友A:
MELSOFT连接设备 你的编程软件,三菱自家的屏,PLC
SLMP连接设备 其他品牌的屏,上位机
UDP连接设备 UDP协议SOCKET通讯用
Active连接设备 5U网口作为客户端SOCKET通讯时用
Unpassive连接设备 5U网口作为服务器SOCKET通讯时用
FULLpassive连接设备 同上,对IP增加限制
MODBUS/TCP连接设备 作为MODBUS TCP从站时使用
下载积分:+1(gaarangel)
下载积分:+1(徐晓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