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哪里锁死了?

楼主(2019-01-07):
大家帮忙看看欧姆龙CP1E这个程序哪里锁死了,PLC没有输出!!

网友A:
余款没给吧

楼主:
都老长时间的机台了,生产厂家电话都变成了空号

楼主:
版主,你能看出是哪里出现的问题么?

楼主:
在线工作监控,满足输出线圈的条件,可是线圈是空心的

网友B:
也可能双线圈啊,看看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看了下,加密方式是读取日期和预设日期对比,相同或大于预设日期就停机,加密分三阶段,停机方式为IL和ILC的互锁
所以,破除密码很简单,随便列几个:
1、密码段程序的P_ON改为P_off;
2、删除密码段程序;
3、IL条件段加P_off;
程序都有,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好了,没有密码。2.11复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