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7):
三菱3u-enet-ADP和三菱GT2308想用网线通讯,如图连接,都设置了,参数是不是要用MELSOFT连接?通讯不上?为啥

楼主:
没人回复吗?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参考附件. TN565D_V1_Mitsubishi-FX3U-ENET-ADP_C0.pdf (669 K) 下载次数:87
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是我的应用实例,供参考!
谢谢,弄好了,我想请教一下,我用的melsoft连接的,,melsoft连接,和MC连接有什么区别,还是三菱自己的品牌用melsoft连接
附件: FX3U-ELET-ADP&GS2110连接.doc (246 K) 下载次数:97

网友B:
设置好后需要断电重开,参数才生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应用实例,供参考!

上面说PLC和HMI通讯的时候 ,网线需要跳线?

网友B:
不需要跳线啊,我用的就是普通网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应用实例,供参考!

MC协议是和上位PC机控制用的

网友D:
为什么不选用FX5UPLC啊。
成本啊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