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有没有点动控制

楼主(2019-01-07):
安川伺服驱动器点正常,模拟量启动会慢速反转,把模拟量拆掉后会正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
安川伺服驱动器有没有坏呢?

网友A:
模拟量有偏置,fn009,fn00a可以调整偏置的

网友A:
fn009模拟量指令偏置量的自动调整
fn00a速度指令偏置的手动调整。
输入模拟量负值为电机反转
输入模拟量正值为电机正转。
如果输入模拟量为0,电机应该是停着不旋转,如果这时候有微速的旋转的话,就是伺服本身存在的偏置。需要通过FN辅助功能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