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MT输出点烧了
shaoxiaoqing

楼主(2019-01-07):
我有一个FX3UMT的Y点烧了,没有输出。我更换一下三极管,但是不知道如何更换,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更换。。不过水平要、、

网友B:
驱动电路要检查一下,光耦烧坏了,估计驱动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C:
想不明白,80个点全用了吗?干嘛不换另外一个点?还要修????
yaanlh

网友D: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不是三极管。

网友E:
换个其他点位得了
80MT输出点烧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