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我们厂里有一台电动平车,载重10吨。供电方式为单相AC36V地轨供电,电平车上配有36V升380V变压器,给一台3.5KW转速920转/分的单相电机供电驱动减速机带动平车运行。
这种方式控制电路复杂,电容移相 反向制动 运行冲击大,机械和电器故障频发。
现在想改用变频驱动,解决启动加速和减速制动,打算用PLC控制。那么问题来了!!
在现有基础上尽量少改动,尤其供电方式不好改动。AC36V电压为安全电压雷打不动,升压变压器也只能提供单相380v电压,市场上又没有单相380的变频器,单相220变压器大多功率比较小。网上看到一些不太出名的品牌220v变频器可以做到5,5KW甚至更大,但考虑到稳定性不太敢用。况且也要改变压器比较麻烦。
查了些资料三相380变频器有些品牌可以缺相运行,但不可带负载运行,输出功率只能达到标定的45%尤其电平车属于重载。重载本身就需要变频器放大一级选型。
1:考虑将AC380整流成直流直接输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这样可以解决变频器缺相报警?
2:这样输入方式就无法加制动电阻,不知道电平车满载用变频器减速制动会不会报警?或者制动时间可以调长些也可以。
3:轨道取电碳刷和轨道摩擦会产生火花,电压会有波动,不知对升压整流后的变频器输入端有何影响?如果有影响该如何解决?
4:厂里就这么一台电平车任务繁重不可长时间停用,此方案没有测试机会,也就是说改了就要成功,要不影响生产。
5:手头有一台三肯7.5KW变频器,希望能用上。在现有硬件的情况下选用3.7KW的6级电机可以不用改动减速机,直接运行即可。

网友A:
单相380用三相变频器可以运行的,去掉缺相保护即可。

网友B:
第一 电机要换为三相变频电机;
第二 36VAC电源变压整流为DC24V给电瓶(缓冲及储能)充电,加装电瓶是为了减少对36V电网及后面负载冲击,能保证控制系统PLC 等的供电稳定性,电瓶容量建议大于150A;
第三 与供应商联系,变频器可否改为24VDC供电,若不能,则加装逆变器把DC24V逆变为3相380V;
第四 变频器加减速方式、加减速时间、过流、过压、失压、瞬间停电、电机极对数、紧急停止方式等功能参数要设置好

网友C:
这还不简单,实践出真理。用你的变频器做个实验,结果就有了。
我们以前的公司有个100多吨的轨道车,100多千瓦的西门子变频器,可以缺想运行,但是你的变频器要实验一下才好。
滑线供电变频器容易报警,
不知你的小车行走距离多远,能加上一根滑线,变三相36伏多好。

网友D:
自制整流器将AC380整流后接入变频器要看两个条件,一是变频器有没有缺相保护,二是直接接到直流母线变频器内部的充电限流电路还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的话需要考虑预充电电路。其实ABB和西门子有不含整流器的独立逆变单元,比如ABB得ACS800-104,现在是ACS880-104

网友C:
两相380伏整流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E:
认为2楼的方案较好

网友F:
最可靠还是三楼说的,改3相36V的。

楼主:
今天使用单相380整流后直接接在直流母线上 变频器带7.5kw 2级电机 电流7安 运行正常 加减速设置成1秒 运行正常。
这样应该算3.5kw电机的额定电流运转了。看来带负载没什么问题,接下来打算把电机和变频器拿到平车上在线测试,看看电压瞬变的情况下单相380供给变频器做负载测试,原电路不改动直接并接变频器,分别做空载 半载 和满载测试。再调试各种频率和加减速测试,并接后电流大约为15安左右 不知道变压器顶得住不?或者用个小电机测试即可 因为负载测试没问题 在线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电压瞬变对变频器输入的影响。明天在翻翻说明书 有没有应对电源输入瞬变的应对措施。

网友C:
我觉得,加整流器没必要。
你试试看。
两相供电,电机转矩应该会下降,建议选用功率大一些的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使用单相380整流后直接接在直流母线上 变频器带7.5kw 2级电机 电流7安 运行正常 加减速设置成1秒 运行正常。
这样应该算3.5kw电机的额定电流运转了。看来带负载没什么问题,接下来打算把电机和变频器拿到平车上在线测试,看看电压瞬变的情况下单相380供给变频器做负载测试,原电路不改动直接并接变频器,分别做空载 半载 和满载测试。再调试各种频率和加减速测试,并接后电流大约为15安左右 不知道变压器顶得住不?或者用个小电机测试即可 因为负载测试没问题 在线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电压瞬变对变频器输入的影响。明天在翻翻说明书 有没有应对电源输入瞬变的应对措施。

调低直流总线电压报警数值,启动“电压跌落来电自动再启动”,注意再启动频率追踪方式。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有没有像西门子MM440那样的直流总线电压自动维持功能,如果有就方便些了。
如果效果不好就只能自己加电容了,注意放在电容上电冲击。

网友H:
建议搞台电动叉车的电机和电控,电压建议48V

网友I(2019-02-14):
好像有二相转三相的控制器吧

网友J:
蛮好的不要改,找低压控制器。不要试图用变频器会很麻烦。
电动平车改造请高手验证一下方案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