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2019-01-08):
请各位帮我看看 FX2n-2AD梯形图中的H0001中的1是表示选择CH2做为模拟输入对?那么H0003中的3代表什么呢?我自已理解为选择通道关闭是否正确,如果按我理解为3通道关闭了,那么通道CH2输入模拟信号从那里输入呢?笫一次学不懂,很纠结,望各位指教!

网友A:
2AD 2DA是比较老的东西,编程也有点麻烦。
一般你只要管有下划线的地址,就是上面的X0 X1 M100 D100 这些划线的,修改成自己要的。
其他细节不用太管。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B:
从H1变到H3,表示#17缓存器的B1位从0变为1,执行AD转换操作。没有这个步骤,不执行AD转换!B0位是选择通道。通道的模拟信号来自端口外接传感器。
真心感谢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