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变频器igbt模块型号

楼主(2019-01-08):
各位师傅:我一台四方变频器igbt模块炸了,型号看不清了,变频器型号是e380-4t0075g/0110p,请哪位大神知道模块型号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A:
深圳四方电气的,这变频器干扰大,内部线路板对地电压有100多伏,和PLC在同一个柜子里面会干扰输入点

网友A:
干扰PLC的输入点

网友B:
你确定只是IGBT的问题?如果维修成本太高了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C:
IGBT模块炸了,通常驱动、电流检测等电路也会有损坏,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找出来,新IGBT模块上电就炸。
建议你送专业单位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模块炸了,通常驱动、电流检测等电路也会有损坏,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找出来,新IGBT模块上电就炸。
建议你送专业单位维修。
俺修过的变频器也有上百台了,只是这个型号没修过,是模块里面的整流桥炸了,因电弧烧黑看不到模块型号,现在知道了,我修机肯定有保护措施的,谢谢大家的提醒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