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三菱WORKS2,FX3SA,编程做了个简单的FB,就是mm和pulse的转换。大概用了5次。却只有一处正常输出了。
监控发现FB中的中间值【计算1】一直为0.请教一下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14.html

参考上面的帖子,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 下载积分:+2(奋斗的凉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14.html

    参考上面的帖子,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感谢感谢...确实是数据使用不当造成的。DMUL和DDIV的结果数据是64位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