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在配电柜中,如果有刀开关和空气断路器,总电源进来后是先通过刀开关还是先通过空气断路器,还是这两个谁在前谁在后都无所谓?

网友A:
先刀开关后空气断路器

网友B:
先刀再断路器,要求前级开关是必须要肉眼可见的分离或者合上状态,而断路器是封闭的 存在断开后其实触点还粘粘的隐患

网友C:
一刀,两断,你说呢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D:
先刀       后 断

网友E:
同意上楼说的,先刀后断,维修时,空开断开,隔离拉开,安安全全

网友F:
高压柜多是刀--断---刀,低压联络柜也是刀---断---刀,且有防防联锁。
低压配电柜要求不高,刀---断组合就能胜任工作。

网友G:
先到开关隔离电压,后空开可带负载通断。

网友H:
这把刀可不是谁都可以断的,如果你不相信有可能会造成如下后果........

网友I:
先刀开关,后断路器

网友J:
我们公司的低压柜刀省了,直接上断路器,不过总配电有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