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求助:有做过FX3U与S7-200SMART 之间的通讯吗
硬件:西门子:CPU SR30  1台,,,三菱:FX3U,,,FX3U-485ADP-MB,,,,FX3U-ENET-L ,,,
硬件已配好,,,通讯不知如何下手,,请教各位!!!

网友A:
用MODBUS-RTU通信,FX3U作为主站,S7-200SMART作为从站。用FX3U-485ADP-MB与S7-200SMART连接,3U用ADPRW指令。

楼主:
谢谢,,,,,这个是可以,,,我主要想知道如果用以太网的话是不是不能作
引用 网友A:
用MODBUS-RTU通信,FX3U作为主站,S7-200SMART作为从站。用FX3U-485ADP-MB与S7-200SMART连接,3U用ADPRW指令。

网友A:
之前你没有明确说明要走以太网通信。只是说要通信,谁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通信。我还自作多情地去介绍。

网友B:
应该可以,串口分析软件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一种很强大的PLC之间通讯的模块,不用编程,只要配置一下地址即可,能实现1:N的PLC之间通讯,而且N可以是不同的品牌, PLC数据采集资料.zip (2549 K) 下载次数:185
  • 下载积分:+1(beau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