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请大师指点一下,存在什么问题。应该上电执行S1的,当他从1220步走到1369步时,M23就吸住了,不往下走了。到底是出在哪里问题,我把他M23移上去过,也是不行,不知道什么意思。还请赐教。
附件: 1次合成绕丝.zip (195 K) 下载次数:52
学者

网友A:
1.如果X15原点开关一直亮着,M22常通  M23、M24也会常通,检查回原点时,是不是X15常通了。

2.或者将X15改成上升沿试试

网友B:
你所谓的不走了,是伺服不走了吧?你看下,这个伺服定位这里,ldS1   andM24   后面又有一个zrst,也就是说,当M24通了之后,瞬间zrstM23和M24,然后伺服动了一下就不动了,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个伺服定位完成之后,定位完成标志做输出ZRST的条件,个人拙见

楼主:
2楼正解呀,唉还是自已水平有限。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学者

网友C:
感谢2楼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