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plc求助 关于与mcgs通信设置步骤

楼主(2019-01-08):
描述:路由器
描述:plc的通信218ifd模块设置
求助怎么与mcgs通信,是tcp/modbus协议的。不知怎么设置,现在将plc与路由器,plc与mcgs连接好。
但是不知怎设置plc与mcgs通信,MP3300的plc,mcgs信号是tcp1061ti 的。
交流学习

网友A:
IP地址,端口号,通讯协议等,”设定*“这里设定自动授信有效。运动控制器侧就没有其他设定了。

网友B:
安川的PLC没用过,之前做了一个三菱L02和MCGS通讯的,智能给你一点启发,三菱当时在PLC设置里面设置了通讯方式-modbus-tcp,设置了通讯口4096,然后将MCGS的IP地址和三菱的地址设置在同一目标地址下,在MCGS程序的设置里面还有个驱动需要调出来,之前只注意有三菱FX和Q,西门子有200/300的,没注意有无安川的驱动

网友C:
mcgs简单,plc麻烦一些。
搞过西门子的modbus-TCP,安川的

楼主:
ok了
交流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了
请楼主分享下经验

网友D:
这样设定是没什么问题得,这个界面没有看见使能自动接受。

网友E(2019-05-09):
引用 楼主:
ok了
请楼主分享下详细经验,也经常被安川的通讯给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