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讲解一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工控新人

楼主(2019-01-08):
一直用梯形图,看的程序也基本上都是梯形图的,遇到一段STL的程序,查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求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DB31.DBW16的16位整数转小数,乘以14.5,除以16384.0存入DB4000.DBD64. 应该是处理西门子变频器频率。因为16384.是等于16#4000,对应变频器50HZ
谢谢!看程序里最后的意思S120变频器的电流,WINcc的电流曲线最后就是取得这个值,谢谢指点,谢谢大佬
下载积分:+5(836184821)

网友B(2019-06-19):
模拟量的工程单位转化公式,传感器量程为0-14.5,单位不详
求大神给讲解一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