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8):
结构化编程怎样把U3\G0敲上去?手册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在软件上我敲不上去,软件把U3\G0识别为标签,要我定义这个标签。

网友A:
引用楼主gadna9于2019-01-08 22:54发表的 三菱结构化编程 :
结构化编程怎样把U3\G0敲上去?手册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在软件上我敲不上去,软件把U3\G0识别为标签,要我定义这个标签。

你的机型需要支持U0\G0这种方式,例如FX3S不支持,FX3U支持,在支持的机型下,你能输入这种方式。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B:
    确定一下机型

网友C:
    在标签设置里,U3/G0的标签设为U3/G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是机型问题,FX3G不支持这种写法。

网友D:
    我不会用结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