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09):
  对STL不熟悉,看着不习惯,哪位大师帮忙转换成梯形图格式的,谢谢!
        A    I       124.7
      =     M     13.7
      A     M     13.7
      A     M    110.0
      AN    M     13.0
      =     M     13.1
      A     M     13.1
      S     M     13.0
      AN    M     13.7
      ON    M    110.0
      R     M     13.0
      A     M     13.1
      A     M     13.3
      =     M     13.2
      A     M     13.1
      AN    M     13.3
      AN    M     13.2
      S     M     13.3
      A     M     13.2
      ON    M    110.0
      R     M     13.3
      L     0
      L     DB50.DBW   10
      <>I
      =     M     12.0
      L     0
      L     DB50.DBW   12
      <>I
      =     M     12.1
      L     0
      L     DB50.DBW   16
      <>I
      =     M     12.2
      L     0
      L     DB50.DBW   18
      <>I
      =     M     12.3

网友A:
前面逻辑,后面比较,看一下STEP7里面的帮助,或者百度各个字母代表的意义,再自己慢慢用LAD写出来就可以了。第一行就是常开触点I124.7,第二行是线圈M13.7

网友B:
转换后的程序如附件中的PDF文档。

Good Luck~
非常感谢!

网友C:
没有检验。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