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proface的帮助内容汉化

楼主(2019-01-09):
向大家请教一下,怎样把proface触摸屏的帮助内容汉化?

楼主:
找了个简易介绍,看的不明白。
就是想知道怎样实现字报警,
d0=1 报警xxx
d0=2 报警yyyy
d0=3 报警mmmmm
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报警设置里改为字监控
下载积分:+5(xingzb2) 真诚感谢!

网友B:
訊息顯示用WORD
下载积分:+5(xingzb2) 真诚感谢!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
谢谢2楼,3楼的指点。

楼主:
试过了,没问题,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