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伺服圆台定位怎么能不转一圈?

楼主(2019-01-09):
一个圆形转盘,用一个传感器,怎么让它回原点,但是不回跑过一圈,应为圆台上有线缆,并且不需要旋转一圈以上,如果我回原点完成了,再按一次回原点伺服会转一圈才能找到原点,没有限位的传感器。怎么做的到?

网友A:
方法:做个机械限位就好了 你这样就永远不会过机械限位了 回原点那就更好办了

网友B:
正常回完原点都有个伺服回原点成功标志的 ,你把这个点串到你找原点信号里面不就可以了,至于回原点问题,可以比较原点的值和当前值,就知道怎么转了

网友C:
圆盘上做两个感应器挡块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可以先定一个距离正方向走,然后反方向回原点,最安全的作法还是加上正反限位。
学徒工

楼主:
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我看到不少设备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没有机械限位。

网友E:
你既然不能旋转一圈,加两个限位传感器不就好了。。。

网友F:
编码器加电池,记忆伺服位置就行

网友G:
你把这个传感器信号作为启动原点的条件不就行了,还转一圈?
还有就是针对这种转盘的线缆问题,有个东西叫旋转导电滑环
复位动作怎么解决?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不允许循环转动的伺服转台,不使用角度单位,而使用mm单位,将减速比计算好,按直线轴控制,让显示的数值等于角度值。
这些都好做,只是开机后伺服找原点就可能出现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