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接收到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19-01-09):
情况是这样:
CCD发送一个距离的数据比如0.168过来,我PLC接收到,以ASCII码形式显示也是0.168,但十进制显示数据就不是一样的了。。。
如何才能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的0.168,或者比如,他发个168,怎么转换成十进制的168
多谢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并没有看到问题

网友A:
是这个指令吗?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这个是软件是什么版本,怎么跟我们用的不一样

网友C:
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