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的NC413求助

楼主(2019-01-10):
CP1H+NC413用软件XX-PROGRAMMER里面的IO表设置公共参数,有些轴的参数设置输不进去,而且PC断电后,参数也改,有没有高人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都能断电保存的,你再试试。
以后可以试试安川

网友B:
还是用在程序传送比较好,也不怕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弄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