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19-01-10):
关于三菱FX2n-2DA问题,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此程序还须要运用那些指令FX2N-2DA两个模拟端口才会有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输出,没什么头绪求指点,有样板的话,麻烦上传个样板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以前用过几次,太久了记不清楚,找官方手册,我记得以前也是找官方手册参考使用的。本论坛版主就有很全的资料提供下载。
下载积分:+1(lvbanghai)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个程序是2AD接收LM35温度传感器数据,2DA根据温度值,输出不同的电压。
下载积分:+1(lvbangha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