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下载完工程文件后显示未安装引导工程数据

楼主(2019-01-10):
三菱触摸屏下载程序后显示安装引导工程数据,未找到工程数据,这是为何?这程序还是我设计的,去年下载还正常

楼主:
下载时看着程序也输入进去了,但就是重启触摸屏后无工程文件

网友A:
写入时检查 一下这两处
然后再看看屏上是不是装了SD卡或者U盘

楼主:
谢谢站长指点,我也看到了,下载到内置内存了,但就是不行。
后来我只下载项目文件反而搞定了,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