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9-01-10):
请问这程序后面的D8164.8,D8164.9怎么理解

网友A:
就是D8164这个16位寄存器的第8和第9位
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不是很明白,D8164的第八位,对应的具体地址是哪个呢。

楼主:
D8164的第八位地址是什么呢?

网友B:
当D10.1接通 D10=2,D10.2接通,D10=4,你把D10分解成2进制,就能看出来问题了

网友C:
把一个字拆分成了位来看,一个十六位的组合拆分,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