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0):
请问有没有用过基恩士扫码枪的朋友,基恩士扫码枪650/750/1000,这些型号是否有像霍尼韦尔扫码枪那样的常亮模式,持续扫描。如果有是在哪里设置呢??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下。非常感谢!

楼主:
       坐等好心人

网友A:
给你基恩士扫描枪技术支持电话075525882550

楼主:
客服回复了,说在读取模式中选择,谢谢

网友B:
很多扫描枪如果没有调试软件,正常都是扫指令条码设置的。最好搞个说明书看看,还有都打电话给客服了,就脸皮厚一些,问题问的细致一点,一步一步问。

网友C:
到基恩士官网下载一个设置软件,连上上后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