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mh4每次写入参数前是不是要进行初始化

楼主(2019-01-10):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同样一段回原点程序,在cpu灌入新的其它程序后,在将之前的回原点程序灌入,然后就无法执行动作了,不知道为啥,程序什么的没问题的,都是经过测试ok的,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你重新写程序 的时候,智能功能模块不打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写程序 的时候,智能功能模块不打勾试试。
没有打钩,另一种现象就是断电重启前可以正常运行,然后断电重启后手动jog可正常动作,但是只要执行opr就会报警207,然后再断电重启两三次后有什么都可以正常运行了,期间什么也没有动,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是程序问题,还是模块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