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1):
为什么步进电机会多走2°左右,plc是CPIH,步进电机是维达的,驱动器是TB6600。我设置的细分是6400,走一圈步进会多走2°左右,plc脉冲输出量没问题,输出口也换过,驱动器也换过同型号的,电机也换过其他电机,都是多转了角度,有大神能解答解答是什么问题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没到现场,给你两个方向
1,确定马达为集电极还是差分,确定接线正确。
2,去掉马达上任何机构,只测试马达

供参考!

楼主:
谢谢解答,马达是集电极接法,且接线没问题,而且我也撤掉负载单独测试马达,还是会出现多转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没到现场,给你两个方向
1,确定马达为集电极还是差分,确定接线正确。
2,去掉马达上任何机构,只测试马达

供参考!

网友B:
那就换驱动、马达试试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马达是集电极接法,且接线没问题,而且我也撤掉负载单独测试马达,还是会出现多转的情况。

既然你说马达,驱动器都换过,脉冲没有问题,接线正确。
你换一种编程指令看一下,查一下编程说明,有带加减速,不带加减速等等指令。
测试一下。

网友C:
驱动器换换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虚心指教,问题已查到,是驱动器匹配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