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怎么控制plc

楼主(2019-01-11):
有个输出485信号的模块,怎么连接控制plc通信。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看能不能走映射的关系 如果能就很简单了 不能稍微麻烦点 建议别用 后期维护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如果是纯实验可以玩玩

网友B:
首先要了解一下PLC是否有485功能

网友C:
要看这个模块支持的通信协议是什么,还有就是PLC的类型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五楼说得对

网友F:
六楼的建议可以采纳

网友G:
7楼说的灰常好

网友H:
同意8楼的意见

网友I:
485通讯的话可以试下我们公司的 5系列脱机控制器。控制很简单。

网友J:
9楼的回复无可挑剔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K:
可以485通讯就没问题

网友L:
12楼回答正确

网友M:
14楼说得没错!